转帖 联想笔记本通病

楼主(2010-05-20):
(图片)

网友:
楼主请把内容贴出不,请不要把其它论坛的习惯带到基地来

网友:
版主说得很对。这样让我们下载又要下载分了

网友:
对以后上传东西应该把大概内容截图。会员选择性的下载!

网友:
我下载了,给大家看下

旭日125C/A/F触控板禁用问题
故障现象:
触控板失灵或者移动不灵活,客户要求禁用!
XR125F安装Win2000问题
故障现象:
XR125F(SISM661)装Win2000系统蓝屏重启故障。
相关机型电源管理问题
故障现象:
旭日125L在单独使用电池时运行速度慢!
E280/E660/XR125系列机型不加电
故障现象:
昭阳E280/E660/XR125系列机型开机时偶尔会“不加电”,部分有硬盘线路短路造成。
E660系列机型FP报错
故障现象:
E660系列机型开机后,联想“安全方案”(FP)报错,提示无法使用指纹识别接口。
E290/E680系列机型PCMCIA端口
故障现象:
昭阳E290/E680系列机型在使用PCMCIA界面GPRS&CDMA或相关存储卡时,“中断资源冲突”问题,同时有可能会导致相关设备无法正常使用问题;中断冲突号为FIR:“03中断”,或COM1:“04中断”。
XR125F/E280S机型自动关机
故障现象:
XR125F/E280S机型在工作一段时间后选择“待机、休眠”,主机显示在“待机、休眠”,实际上是进入关机状态,不能待机问题。
E660/E680机型指纹登录问题
故障现象:
昭阳E660/E680机型带有指纹登录功能,其在登记人不在现场时,会造成无指纹识别,而无法正常启动操作系统现象
天逸F40机型声卡驱动安装
故障现象:
天逸F40机型有时会存在安装不上声卡驱动问题,提示找不到“HD总线”相关提示错误信息。
天逸Y200S-Video问题
问题描述:
天逸Y200在切换S-video端口输出时,会出现失效的情形。
昭阳S620主板快捷键问题
问题描述:
昭阳S620使用的原主板缺货(联想物料编号:11007164);客户主板故障后,备件中心发过来的替换主板(联想物料编号:11007987),换上去后键盘上的快捷键都与原先的不一样了;此外,11007164的主板使用NOVO键可以开机启动到一键恢复,11007987无法实现开机动作;进入系统后,11007987的主板上使用NOVO按键变成了音量调节键。
昭阳S650/天逸F20电流声
问题描述:
昭阳S650/天逸F20开机进系统后,CPU在C3至C4状态切换时,其供电电路中的电感工作时发出的噪音。键盘左上角能听到“吱吱”轻微的电流声(左边内置喇叭处)。
昭阳S650/天逸F20UUID问题
问题描述:
昭阳S650/天逸F20机器默认UUID值都是:“555…”,在进行网络安装(金融,保险等行业会用到此安装)时,系统会以UUID来对计算机命名。这样就会造成UUID相同而冲突的问题,无法实现安装;普通客户不会涉及此问题。
昭阳S650/天逸F20CMOS密码
问题描述:
昭阳S650/天逸F20机器,在设置管理员密码时无法实现只有在进入CMOS设置的时候才提示输入密码,在正常启动过程中不会出现密码输入提示;BIOS中“verifypasswordwhen…”选项下的“BOOTSYSTERM”和“ENTERSCU”两项均一直为灰色,处于不可以选状态。
旭日125F/昭阳E280S光盘启动
问题描述:
旭日125F/昭阳E280S(sis芯片组)用带中文界面选项的光盘启动在DOS下无法选择。
旭日125L/昭阳E280L游戏界面
问题描述:
旭日125L/昭阳E280L(INTEL910GML芯片组)在运行《征途》游戏时画面显示不完全,登陆游戏时“登陆”和“退出”相关选项显示不全;进入游戏后,游戏界面也不完全显示;此外,还有蓝屏重启等相关故障。
相关机型按键失效问题
现象描述:
客户反映相关机型在玩游戏时,会遇到个别组合键按下去后,某些键不起作用的情况;例如在CS游戏中,如果先按住“L”键,再按下“SD”两个键时不能够实现向右后方向跑的功能;在其它游戏中同样会遇到类似情况。
昭阳E660/E680安全方案
问题描述:
昭阳E660/E680客户反馈开机进系统慢,应用程序窗口打开缓慢。此时在“Windows任务管理器”->“性能”里(同时按下Alt+Ctrl+Del键即可进入该页面),查看CPU占用率为100%
如果此时卸载随机“FP(指纹识别)安全方案”软件后,CPU占用率恢复正常,系统运行正常。(此故障有可能发生在联想昭阳E660,E680系列配置指纹识别的机型上)。
旭日125&昭阳E280/E660声卡
问题描述:
旭日125&昭阳E280/E660系列,部分机型存在右喇叭异音问题,主要表现如下:
1、开机、关机过程中右喇叭发出“papa”声;
2、按“MUTE”键,右喇叭发出“papa”声;
3、按Fn快捷键调节音量大小,右喇叭发出“papa”声;
4、左右声道测试或听音乐时,右喇叭声音效果较差,有杂音。
天逸80/80A电量消耗
问题描述:
天逸80/80A关机状态下只接电池,12小时内耗电量达到20%,而且关机状态下机器发出电流声。
天逸80电视卡问题_1
问题描述:
天逸80/80A电视播放有图像、无声音;客户外接有线电视后,画面显示正常,但是没有声音;播放其它视频,音频文件,图像和系统声音都正常。
天逸80电视卡问题_2
问题描述:
天逸80/80A电视播放电视播放画面不清晰,严重时画面出现“马赛克”等方块图形,系统播放其他视频正常。
天逸80电视卡问题_3
问题描述:
天逸80/80A使用随机电视播放软件(PowerCinema)播放电视时,节目声音有回声,即:第一遍声音过后,间隔约0.5秒后会有同样较小的声音重复
天逸80电视卡问题_4
问题描述:
天逸80/80A用户通过有线电视收看电视内容,声音和画面不同步,声音要快一些(大约3~4秒),所有频道都是该现象。
天逸100/200内置摄像头
问题描述:
联想天逸100/天逸200笔记本,客户使用腾讯QQ等相关视频软件聊天时,有时会提示找不到笔记本内置摄像头相关报错信息;具体故障为,通常第一次打开视频软件,能够进行正常的视频聊天;如此反复开启,关闭视频窗口(和不同或同一视频聊天对象反复打开,关闭视频连接),则有可能出现报错
天逸100/200内置摄像头
在出现故障现象的情况下,关闭QQ聊天软件,使用BisonCam摄像头驱动自带的视频软件,也会有相同的报错,即提示摄像头设备已被占用的报错信息:“未能创建视频预览”(不同的视频软件提示的信息可能不相同)。
天逸F40/F30人像识别
现象描述:
天逸F40,F30在闲置5分钟之后,在进入系统时会自动提示要求核对人像或者需要输入密码;开始怀疑为用户设置了屏保并选择恢复待机时输入密码,后经发现是人像识别软件具备在开机自动加载“实时监控”,会在闲置数分钟后自动锁定机器。
共享显存容量问题
问题描述:
天逸F30笔记本,右键单击桌面->属性->设置->高级->IntelGMADriverforMobile,打开显卡属性页,之后单击“图形属性”,点击“信息”按钮,看到MaximumGraphicsMemory一项后面是“64MB”,但是宣传单上说此机器支持最大128M的显存,询问时候机器故障,如何处理?
天逸F30录音问题
问题描述:
天逸F30&F30A客户反映在使用麦克风录音的时候,笔记本的喇叭(含笔记本内置和外接喇叭)没有同步输出录入的声音。在这种情况下,使用某些外接电视卡(通过麦克风录入声音信号),就会无法在看到图像的时候,听到声音(昭阳E290/E680系列声卡型号和天逸F30系列相同,但不存在此问题)。
昭阳E280S/旭日125FAutoCAD
问题描述:
昭阳E280S/旭日125F机型使用AtuoCAD软件或者其它CAD制图软件,细实线(CAD中线类型的一种)无法正常显示,但可以正常选中操作。
昭阳E280/660&旭日125屏轴
问题描述:
旭日125系列/昭阳E280系列/昭阳E660系列屏支架可能在使用过程中会发生断裂,并且可能导致LCDCover、屏前框出现断裂。
昭阳E280/660&旭日125AU屏
问题描述:
E280系列/E660系列/旭日125系列使用的Au“B141XG09”LCD会亮线问题
旭日410读写卡驱动
问题描述:
旭日410L机器接入SD卡死机,安装旭日410L自带或在网上下载相关的读卡器驱动也死机。
旭日410&昭阳E290/E680快捷键
问题描述:
旭日410&昭阳E290&E680系列机型,按下机器开机板上的“禁音”等快捷键按钮,不能够实现相应快捷功能调用;同时,也不弹出相应指示图标,而是弹出如下图示的电脑图标!同样,键盘上“Fn+X”的一些蓝色组合快捷键也会有相同故障现象。
旭日410A音乐播放
问题描述:
旭日410A双核使用MediaPlayer最大音量放音乐,并使用“组乐”随机显示可视化效果,在窗口和全屏模式切换时音乐卡或死机。

网友:
这个貌似联想内部知识库系统的汇总啊,好像对搞芯片级维修的都不太起作用

网友:
下来了解了解 说不定用到呢

网友:
貌似有点想售后服务站的技术通报

网友:
什么都不说了,支持,先下下来在说

网友:
不管师兄如何看,我还是想下下来看看,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