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2000电流表到1.32A,还是不亮

楼主(2010-05-20):
HP DV2000电流表到1.32A,还是屏不亮。这个过程中有一长两短报警,在论坛上面找到过说是显卡,一般显卡不行,应是卡在0.8或是0.9左右了,这么高的电流显卡应也过了呀、这个是没有接电池跑的,高手能指导一下吗
显卡
一长两短

网友:
一长两短就是显卡报错,,不要怀疑了,就是显卡

网友:
有些CPU装的不同,各配件不同,电流当然不一样,一长两短就可以确定是显卡了

网友:
我昨天修三千机,二安才亮。

网友:
手机上的,信号差,回多了,请版主见谅,请删除这两个!

网友:
显卡的问题,显卡都报警了。

网友:
肯定是显卡了 好象要到2A才亮把

网友:
肯定是显卡,不亮的话就是你没有做好了。。。。

网友:
绝对是显卡,可以肯定..

网友:
一长两短显卡报警,好像地球人都知道吧,楼主不知道?

网友:
显卡可以肯定了,跑0.8几好像是V3000 AMD CPU的比较多集显的

网友:
恩已过显卡系统已进入,只是显示部分一直没工作显卡无疑!

网友:
重植吧,不易反修

网友:
1长2短就是显卡报警

网友:
重做吧,没做好

网友:
典型显卡故障,重植可以修好。

网友:
虚焊后 周边电路可能小短了

网友:
刷哥BIOS 试试啊

网友:
是显卡的问题的,但是就是要仔细做呀,真不好做的

网友:
插喇叭,听有没有报错

网友:
显卡虚了,拆下重新做就应该可以了。

网友:
绝对是显卡问题

网友:
还是 显卡。。。。。。。。

网友:
这个不用再多说了,干显卡吧

网友:
显卡的问题。

网友:
那是HPDV2000跟V 3000的通病啊

网友:
一般dv2000要是出logo的话电流都1.5吧

网友:
现在的机器很难以0.8A电流为界来定了...

网友:
AMD的机器不能以0.8电流为准啊!!听报警应该是显卡的。换芯片作吧

网友:
肯定是显卡的问题!!我都修怕了。。搞一台反修三次。。。四次是换升级版的显卡。,,
现在都还没有过保修。。。不知道还有没有问题。。

网友:
就是显卡了,这问题碰过几次了,置珠重做吧,还不行就换个新显卡

网友:
BIOS检测到的显卡报警啊 老生常谈了啊

网友:
重植显卡不行就换个显卡

网友:
查查显卡周边电路

网友:
加焊无效的话,换个显卡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