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液晶显示器使用中不显

楼主(2010-05-20):
今天接到一台19寸宽屏液晶显示器,使用七八分钟后会不显示,有背光,指示灯绿色正常,关后重开一样现象。更换驱动板没用,怀疑屏线路板的问题,请问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1.首先要排除电源的故障,如电源的+5V输出是不是正常
2.屏电路的原件热稳定性不良,也要查一下

网友:
屏坏了吧,见过不少这个证状,没修好过

网友:
看看不正常时,屏供电是否正常!我感觉是驱动板上的问题

网友:
“使用七八分钟后会不显示,有背光”是白屏还是?

网友:
不是白屏,黑屏,灯管会亮。今天试又会花屏,不稳定。电压正常

网友:
用通用板套,到底是板还是屏。

网友:
终于搞好了,原来屏线接触问题来的

网友:
屏线问题啊,遇到过很多,但有时疏忽

网友:
呵呵  原来如此  有免费学习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