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31 按开机键不开机

楼主(2010-05-20):
  今天接了一台IBM R31机器按开机键不开机,维修过程如下:
  把板子取下之后,待机时先测各单元电路的高端的场效应管的D极是否有16伏主供电,测量后发现都有16V,接着下一步再测系统供电单元电路在待机时的3.3V和5V是否正常,因为IBM R系列待机时应有3.3和5V,测量后没有这两个电压。
  系统供电单元电路在待机时要产生3.3V和5V需有两个条件:一个是主供电正常,另一个是外部的工作条件是否具备,此机的系统供电芯片是MAX 1631 它的23脚为总控脚,待机时有应5V电压,经测量正常。再测7脚和28脚5V是否正常,测量后发现其电压为7V,正常为5V,因为这两个脚的电压来自第21脚,测其电压也为8V。21脚电压为7V一般有两种情况,要么系统供电芯片坏,要么其旁的滤波电容坏,使其不能很好的滤波,着先找到其滤波电容C404,发现电容一端开焊,加焊后万事大吉。

R31整机图

网友:
这么巧的事你也能碰上? 你问问群里的高手们 见过几次这样的事  是不是 自己瞎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