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驱动板怎么跳线!

楼主(2010-05-20):
今天买了个鼎科2033V全接口驱动板!  上面有2组跳线

         1。一个是3.3V,5V,请问在上什么情况下跳3.3  上面情况下5   这是起什么作用的  (本人新手 自学的  请勿见笑)

         2。还有一组8针的  也不知道干什么的  如下图  请问高手  怎么调  在什么情况下跳!多大的屏?还是对电压有要求呢?

             谢谢了。。

1:跳+3.3V是应用于点笔记本屏的;跳到+5V时应用于台机液晶屏的。因为这2 种跳线电压时为了适应不同的屏。如果,当你点笔记本屏的时候,跳错为+5V,则有烧屏的可能。
2:多组跳线是为了配不同屏的而设定的参数,当设置不同的跳线端,则默认使驱动电路输出与屏之对应的LVDS信号,也就是正确的屏驱动,从而可以配比到最佳的分辨率及效果

在这里谢谢 偶遇 大哥啦!肯定也有新手遇到和我一样的问题吧~~~看了这个帖子肯定有收获啦!

网友:
第一个是跳屏电压的,,第二个是跳屏模式的

网友:
跳电压?是输出电压吗?能说的详细点吗   在上面情况下跳呢  才自学的 比较菜。。

网友:
我来解答吧
1:跳+3.3V是应用于点笔记本屏的;跳到+5V时应用于台机液晶屏的。因为这2 种跳线电压时为了适应不同的屏。如果,当你点笔记本屏的时候,跳错为+5V,则有烧屏的可能。
2:多组跳线是为了配不同屏的而设定的参数,当设置不同的跳线端,则默认使驱动电路输出与屏之对应的LVDS信号,也就是正确的屏驱动,从而可以配比到最佳的分辨率及效果

网友:
非笔记本15的屏 大部分也3.3V的供电,,,也要跳成3.3V供电

网友:
第一个是屏供电跳线   不同的液晶屏 供电电压也不同   一般情况下笔记本等一些小于15寸的液晶屏  是3,3伏供电    而一些台式显示器或大于15寸的液晶屏  则需要5伏  供电  (注意啊  本人说的是一般情况下)
  还有一组八针的跳线是为了配不同屏的而设定的参数,当设置不同的跳线端,则默认使驱动电路输出与屏之对应的LVDS信号,也就是正确的屏驱动,从而可以配比到最佳的分辨率及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