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EP45触发不了

楼主(2010-05-20):
测主板POWE ON有5V.测CMOS两针脚无电压.
查开关电路到ITE8718的106脚.触发有跳变.正常.
因查不到IT8718脚位图.只能参照ITE8716.估计107脚为输出脚.测有5V.触发开关没有跳变.
在检测过程中,发现有时用手碰晶振或用表笔触发会启动.测晶振电压有0.25左右.估计正常.曾换晶振无效..
想请大家出出主意.是CMOS电路坏还是IO坏还是南桥坏.哪个坏的机率大些.

网友:
再把协振电容一起换掉看看!如果不行的话多数是I/O问题了!

网友:
测一下二脚的电路,看一下是不是直接进桥

网友:
回复 网友A:
二脚是指CLEAR CMOS针脚吗?如是.有一脚是直入南桥.另一脚接地.跑电路直入南桥那脚没有接到电池.像是南桥那端供电出来.
如果是这样.那应该由南桥供电给CMOS针脚才对.要不怎样清CMOS呢?那下一步怎样做呢?请指教.多谢!!!
我都觉得入南桥那条线有电压才对.

网友:
“发现有时用手碰晶振或用表笔触发会启动 ”
取掉谐振电容
检查晶振两脚间接的106电阻值是否正常
换晶振(你好像都换过了)
清洗加焊南桥,如再无果,则南桥本体损坏的可能比较大

我遇到过IO坏引起“发现有时用手碰晶振或用表笔触发会启动 ” 的例子
所有在动桥前,有条件的话最好换一下IO

另外我看了看8718的PDF
怎么跟你讲的接法不一样哦

网友:
换谐振电容,不行就是桥了。

网友:
非常多谢以上各位的热心帮助.借鉴大家的意见,我终于修好的这件主板.
维修过程是这样的:
根据大家的意见,我决定换IO试试.当我已开好热风枪的时候.突然有一个想法.就是既然手碰晶振或用表笔触发会启动,想用6楼提到的.换换谐振电容和电阻,看了一下谐振电容和电阻,它有别于以前主板.电容和电阻都很小,且电阻还是黑的,没标数字.用风枪加热吹了好一会儿,还是吹不下,可能无铅的难吹些.看吹不下来,干脆上电试试碰运气.就这一想法奇迹就出现了.居然上电一路跑码到26.
呵呵,问题可能就出在这里了,谐振电容和电阻肯定有虚焊,奇怪了.之前怎么测是正常的.还测到晶振有0.25.为了确定是否虚焊,我等主板冷却后再上电.呵呵,又不行了.来到这步,我就用烙电补焊谐振电容和电阻.再上电,又OK,顺便还测了一下晶振两脚电压为0.5 V和0.09V. CLR-CMOS入南桥一脚有2.95V.另一脚接地.断开电源测晶振两脚为0.25V和0.26.发觉电压是不同的.
有点不明的是,谐振电容和电阻虚焊,怎会影响到CLR-CMOS脚位无电压呢?影响到IO无输出呢.

网友:
“谐振电容和电阻虚焊,怎会影响到CLR-CMOS脚位无电压呢?影响到IO无输出呢. ”

应该不会的
CMOS跳线处的电压,是由电池供给的

网友:
换晶振一般连谐振一起换了 常识

网友:
回复 网友B:
的确是这样的,我也搞不明白。板坏的时候我可以肯定是没电压的。并且感觉电池供电是先进南桥再出来到CMOS针脚。因为我查了电池正极经一个电阻再到双二极管。再从二极管另一端出来应该CMOS针脚的。用蜂鸣档测二极管另一端到CMOS针脚是不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