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扳子不复位

楼主(2010-05-20):
(图片)

网友:
内存电压正常.桥电压正常.CPU有时钟和VTT电压!请问各位老师怎么修?

网友:
VLDT是否有供电

------------------
显卡槽上面的管子好像不良吧

网友:
查复位IC,典型的复位电路故障

网友:
这板南桥易坏。

网友:
换IO 试试。。。。

网友:

显卡供电也有呀!

网友:
说清楚点,不清楚,怎么判断啊?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