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845主板开机不能触发。求助!!!

楼主(2010-05-20):
杂牌845主板,开机不触发。开机排针 PWR有5.11V电压,短接后没有电平跳变。 更换I/O无果,检查I/O脚位:67PIN=3.33V~0V有跳变、68PIN=0V 短接PWR有0V到5.02V跳变。70PIN=2.66V, 72PIN=5.12V, 73PIN=0V. 是不是南桥有问题? 附上几张图片:

网友:
最下面的一张图片,我检查过了。没有断线,不过之前应该是烧线吧?  晶振两脚电压不正常,1脚0V 2脚07V 我把晶振两脚电压修出来了。可是还是开机不触发。

网友:
晶振查了吗? 把谐振电容干掉看看?

网友:
南桥收到IO的信号跳变时会发出一个高电平到IO的73脚,如果南桥的工作条件满足,没有发出信号至IO,很有可能是南桥挂,至于你说的晶振用万用表是量不准的,最好用示波器量就万无一失了

网友:
南桥可能确定,先查一下桥的作条件。

网友:
不知晶震是否起震

网友:
按下开关后73脚有没有跳变?如果没有就查南桥的工作条件……

网友:
这板应该从南桥触发的

网友:
主要检查一下开机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

网友:
开机排针 PWR有5.11V电压,短接后没有电平跳变   这句是指哪里没有跳变

按时序,你应该先查68脚是否有跳变   2:67# 3.3-0 跳变。  3:73# 0-3.3V(持续的3.3)   4:72# 5V-0 (持续低电平)拉低绿线(或是通过双三极管拉低绿线)

你说的73# 一直是0V,触发没有持续3.3V电压,那跑IO 73#到南桥线路,如果是直连,那你可以查一下南桥工作条件,如全满足,你就可以练BGA了

网友:
换个晶振看看

网友:
先干IO在干南桥还有可能是跟开机键有关

网友:
修过一个不开机的,是83627的IO,开关上有个上拉电阻坏了,导致没有高电平进IO而无法开机,看你说的应该是73脚电压不对,没有持续高电压。查到SB的线路。直接进SB应该是SB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