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J显卡问题求助

楼主(2010-05-20):
一台A8J独显的机,第一次加焊一下显卡好了,二十来天回来了,又重直了下,也就二十多天吧,现在又回来了,兄弟们说怎么办焊一下还是换显卡、换显卡板?

网友:
不过要把散热给做好了才行呀

网友:
做个BGA加压下,如果还是不行的话,只能换显卡了,显卡是独立的,外面基本上都有的

网友:
换个显卡上去先了,换好了一般能顶几个月的,实不在行就换个ATI的显卡板了,ATI的显卡还是耐用些

网友:
这样返修人都被搞虚脱,还是换个全新无铅珠的显卡,再把散热弄好点应该没多大问题

网友:
换A卡,会好点,不大会出问题哦,N卡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