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000试机掉电,注意检查稳压电源电流限值

楼主(2010-05-20):
昨天同事拿来一台修过的V3000机器,还真是让人头痛的显卡门啊!拆机,发现机器已经改常转,也加了铜垫了,用我新买的Aps3005si,插电自动开机,cmos电池只有1.8v,换了一个,还一样自动开机,电流到0.643A,不显,仔细看了一遍板,没有发现其他问题,直接上返修台补焊。冷却加电,也是自动开机,但电流能上到0.8多,就听见稳压电源嘎嗒响一下,又掉回待机电流了,再试一次,还是一样,以为显卡弄短路了,仔细想了一下应该不会,沉思中,看一下板又看一下电源,忽然想起电源响时过流灯亮了一下,一看电源电流设置旋纽,果然才到四分一的位置,调到三分二的位置,重新插上主板,电流不断的走,上到了2A多,屏亮了,哈哈,好了,亮机后电流又下降回1.7A左右。拷机,无问题,装机。在此提醒维修员,遇掉电机,要查一下稳压电源设置!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值得大家学习

网友:
第一次用新买的电源 碰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碰到过,是一个好的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