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关于显卡坏了问题

楼主(2010-05-20):
现在的机器独显的越来越多  天气热了应该显卡的损坏不算少数把

我想请教下各位高手     关于显卡算坏判断的问题   主要从电流  掉不掉点   等机器的表现

怎么样的能断定是显卡换了或者是虚焊呢

网友:
虚焊还不简单,一般先压下显卡看显不显。还有用带指示灯的假负载可能看出显卡虚焊

网友:
如果不会查,可以把显卡从本本上拆下来(独显)打一下供电的值和GPU到显存间的数据线也可以确实

网友:
gpu到北桥 gpu到显存 阻值上能看到是不是虚焊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加入拆下来是好的那不是很麻烦吗

网友:
显卡很少坏的,一般虚焊为多,如果你测到周边或其上的电容阻值为000,那就更换OK

网友:
虚焊占99.9%

网友:
怕麻烦 有时候就不能修好机器了 dmi的线 有时候为了修好 还取下南北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