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手也要讲包装,今天给板子洗了个澡!

楼主(2010-05-20):
今天给板子洗了个澡,漂亮多了,478的板客户还问是不是新的,搞到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他!

分享下过程啊!

先把板子摆好

准备好水盆、刷子和洗衣粉

用水冲冲,过下身

往水盆里加点水,让洗衣粉溶进水里

提醒下,主板洗澡之前要把电池拆掉

把板子放进水盆里泡泡

哦,差点忘了还有个声卡和显卡

接下来就是刷板了

CPU供电那里通常都是最脏的地方,要特别照顾

还有接口那里

刷板的时候要小心那些针脚,看看,这就是不小心的后果
手指上有个划伤的伤口,仔细看才看的到
手机照相不是很清晰,诺基亚5320XM的,才200W像素)

刷好后摆好冲水

这招可以大力喷射

看看水力

把面上的泡泡冲走后还要关注下面的

冲好后堆在一起,准备走了

走之前要记得关水

给你们看看烤箱长什么样子啊

看看里面

把板子放进烤箱里

一个个都放好咯

关好烤箱

调好温度,大概100度左右,太高温度主板受不了

最后是想把烤好的板子的照片传上来给大家看看的,不过手机照的不理想,手上有没有数码照相机,只能改天再搞搞了,不是我吹,那刷出来的板子跟新的一样!

网友:
楼主你是在洗碗码?......烘干后有没有洗衣粉的味道啊?

网友:
我的乖乖,如此节约成本

网友:
从未见过如何洗板,洗完后有没有试过能否开机,请回答

网友:
楼主洗板水都舍不得用,太精打细算了

网友:
料板吧,水洗应该用不了,洗好板不是用超声波洗 吗?

网友:
真是牛人一个!不知道你处理过后的主板怎么样?期待结果

网友:
洗板水只适合松香!
   楼主用洗衣粉很不错!
我经常碰到一些腐蚀很厉害的 板子!
  洗板后都可以了!

网友:
怪哉怪哉,学习了一下,下次我也试试看,呵呵!

网友:
还以为主板只能用洗板水洗,今天看了大开眼界,还能点亮,
不知道运行起来死机不

网友:
呵呵,我来回答一下:我总是用洗衣粉洗板子,一个是洗板水对有些污渍洗不掉,二是洗板水,太贵了。当然主要还是洗板水对有些污渍洗不掉。洗完后确实很新。跟新的一样。我是放在通风处自然干的。一般4-5天就干了。拿来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
这招真是绝了,有干燥箱是不错,短时间泡水烤干应该没事

网友:
我那些都是好板来的,主要是太脏了,不好出手,洗后跟新的一样,放进烤箱里4-5个小时就可以了,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
这样洗也可以,我也把我自己的主板洗下,放我们家烤箱试试。。。。。。。。。。。。

网友:
我就经常用洗衣粉洗啊  不过我没烤箱 也是叼起来晾2天(学论坛另一位大大的做法 )

网友:
洗衣服是碱性的洗了班子不会腐蚀吗,我还没有敢这样洗过板子。

网友:
洗衣服是碱性的洗了班子不会腐蚀吗,我还没有敢这样洗过板子。
引用 网友A:
洗完衣服还要过水的嘛,其实洗板子和洗衣服是一回事!

网友:
楼主真厉害,不知道板子还能用吗?

网友:
楼主真厉害,不知道板子还能用吗?
引用 网友B:
洗洗更健康!

网友:
高手们要给个确定的答案,这样是真的可以吗,太意外了,俺也想试试,不过不知道不行的话那几百块找那个报销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