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杂牌775主板开机几秒掉电

楼主(2010-05-20):
不上CPU不掉电,一上CPU开机然后几秒就掉电,在开还是掉电, CPU座是BGA的  掉电之前CPU供电能出来,其他电压都正常
我把BIOS下了 CPU上上 显示D0不掉电,这样会不会表示是BIOS出错呢
强行加电 不断电,跑到D1不往下跑了

无从下手

网友:
查一下PWM外围

网友:
内存CPU从安一下。

网友:
掉电之前,CPU供电能出来吗?

网友:
还有人提点意见吗

网友:
换个CPU试试

网友:
上电之后,迅速手动端接绿线!
几秒后看板子上的各供电MOS管是否有输出消失的现象
以判断是否是因为电压缺少引起的保护

网友:
CPU ,内存,电源都是好的 ,就是主板有问题哦

网友:
不知道你有没有不插四芯线看看

网友:
CPU的供电MOS管那查一下

网友:
压压CPU座试下?
再看看跑什么马?

网友:
北桥供电电容换掉试。或加焊CPU供电芯片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说的是强制供电?

网友:
网卡 声卡都下了,CPU座也加焊了,IC芯片也换了,还是不行,不插4PIN好象是不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