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台IBM R400一样毛病

楼主(2010-05-21):
我手上有6台 IBM r400的机子,全是开机屏上下边花屏线,有0.5cm左右宽,有的在上边有的在下边,还有的上下都有,其它地方显示都正常,外接显示也正常,晕迷中。。。难道我真的遇到了闪屏门。

网友:
没用的,是闪屏,我同事换了两次屏了。

网友:
你问一下,,你的6台机器的配制都是统一型号的吗????要先确定这个问题.

网友:
显卡型号都是一样吧???

网友:
是屏的问题,我换个SL400的屏,和你这差不多

网友:
多谢各位,确实是屏的问题,到目前换了4台全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ATI控制台怎么打开   ?

网友:
楼主生意太好了。一天都接6台R400这样市面上都不多的机子。我都修了几年笔记本了还没接到一台

网友:
这个机器我只解过密,还没修过呢

网友:
这个现象是屏局部出的问题 大多屏坏了

网友:
这个还没遇到过,看来是屏 的厂家这批货有问题了

网友:
这批货的问题,我们这也遇到几次了

网友:
这两天也换也两台,不过一台是DELL 1420,一台是HP的,具体型号忘记了

网友:
刚收到一台,同型号。屏闪。在BIOS里也闪。外接不闪。屏坏了哦,都不用拆了

网友:
我也来学习一下,修液晶的时候经常见。但是没有在笔记本上看见过!!

网友:
R400应该还在保修期内吧!出现这情况应该是屏问题了!

网友:
我接了一台也是这样的,我换了屏就好了,但是用了一天就坏了,屏4分之1不显示了,屏换了也一样的。狂晕,是主板那里问题啊?有谁遇到过啊。

网友:
我接了一台也是这样的,我换了屏就好了,但是用了一天就坏了,屏4分之1不显示了,屏换了也一样的。狂晕,是主板那里问题啊?有谁遇到过啊。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可能显卡也有问题吧

网友:
20# huangyu1018 显卡问题?不会这么损吧。可这是集显的啊,显卡问题可能性要小吧,bios界面也是一样的症状。换这张屏真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