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AM2板子,开机针电压跳变

楼主(2010-05-21):
今天接到一板块子,客户说死机后开不了机,电源灯亮,风扇转,就是无显示,连主机一起带来的,根据经验,大多为内存金手指痒化造成的不过内存,插诊断卡加电开机,跑码正常了~~为了方便收钱,我就跟他说是内存供电不够,就把他的内存供电管子取下来重装了下,装好后再加电,发现怎么也开不了机了,测开机针上电压在跳变,1。0V-2。7V之间有时还是0。7V。晕了~~刚才能开机的板子现在开不了机了~~短接绿线试了下,可以开机但无复位,而且还有个怪问题就是短接后再关机,只要不拔电源,开机针上电压正常了,又可以开机了,还是无复位,于是还原BIOS。再加电故障又出来了,开机针上电压又在跳变,要短接一下才可以开机。这是什么原因~~从何下手?高手们给点思路吧~~这样的板子之前接到过好几块,都没搞定~~每次都是换I/O,拆网卡,换供电管,就是没做桥,最后只能跟客户说桥挂了。都没修好~~~~这次这块板子我还没动手,就等高手们的思路~~

网友:
还是内存供电的问题。

网友:
内存供电的问题。。。

网友:
内存供电会引起开机针上无电压吗?看现像感觉某个地方有短路的样子,电压一直在跳变~~

网友:
你主板上的管是用风枪吹下来的吧,你就重点查查有没有让你一起吹歪了的电阻或是其它元件。一块主板不会因为换个供电场管就坏得一塌糊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