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技嘉G31屡烧CPU供电场管--掉件

楼主(2010-05-21):
主板型号:GA-G31M-S2C
故障现象:上电闪断
故障分析:CPU供电4PIN12V短路
测试为一上管短路。。立即去掉换之通电。。。再次洗白。。。警惕中。。。。如果不分析好。。你就拿一大把管子来烧吧。。。 跑线发现此处的三个零件被撞掉了。。询问客户。。说是之前请人到家里给电脑除尘。。估计那个家伙又不是个好东西。。。毛手毛脚的。。。 跑线后 查PDF文件知道这个地方的零件与BOOT1 和PHASE1脚有关系具体是怎么连的 的 就有点头痛了。。几端曲折。。还是基地的师兄弟好啊。。这里老盛帮我找的了此板的图片。。谢谢老盛了。。。于是根据图片知道那是两个电容和一个电阻。。但是不确定电阻的大小哦。。测试了周围相同电路中的电阻 为9.6K 在线测试的应为怕弄掉那个小电阻所以没有拆下来。。于是找到了一个10K 的电阻。但是没上那个电容。。换上试试 。。。。开机
第一组 供电管下管巨烫。。。我晕 。。 实地高林书又找到了这个图看到电阻大小了哦还告诉我这个是自距电路中的。。呀恍然大悟自距电路中的电容不上不是笑话么。。郁闷。。。不过这个小黑的电阻还真不好找哦 。。。找到换上了 终于搞定了。。。。。。

这次要多谢基地的热心师兄弟们了 哦
发这个实例主要还是感谢各位的帮助。。。谢谢了哦~~

网友:
见多了就知道那是几欧姆的小电阻

网友:
大饼哥,你可是没少见了,可我们哪有你那么高的水平啊

网友:
饼大 你好像没讲那里有个电阻来着 只讲了 有电容。。。。
引用 网友A:

笨。平时都是直接连着。今天加了个电阻你就不知道多大了。。。。可能会加很大的电阻么~~~

网友:
平时听课时没注意吧,上课时饼哥闲吹也会说出好多好东西的

网友:
这种板子换了PWM不行我就是一仍

网友:
以后 看到板子是应该多留意了 啊

网友:
楼主不知道电阻是多大的 可以参照另一组供电吗 我看你图上另一组的电阻没有掉啊
楼主我还想问一下自距电路是什么

网友:
这样的板子多了 看多了就知道那掉件了

网友:
你以为个个都长的像你一样~!

网友:
我就真的不知道怎么弄了
   报费算了

网友:
楼上的那个在装逼  知道不,XX

楼主没有修到更纠结的吧,上假负载OK。上U就掉电。

修了好久都没有修出来,,,

网友(2010-06-25):
少见烧管不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