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这是什么内存条?

楼主(2010-05-21):
一条金士顿的二代条,商标没了,也就是颗粒上有kingston,颗粒编号是d6408tpaggl 3u ,确定是spd数据不对,打开一看,是什么kreton,百度以下,是台湾做内存的,谁有这个的spd啊。是双面8颗的。

网友:
你从置顶帖中下载压缩凶,解开包后,找到任意品牌的512M的SPD,频率是533的,刷进去即可

网友:
谢谢贝贝,包早就下好了,就想知道这金士顿的来历,你看的内存多就问你了,看你的贴我学会了修内存,现在ddr一代的没有问题了,二代的用这条可以改母条吗?

网友:
楼主的这个是什么软件的图片呢???能告诉一下吗????之前回复的没有通过....诚心请教的

网友:
安信电器商行比我还积极回贴啊,问问你我的这条内存时啥来头。有spd就甩一个过来,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