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教

楼主(2010-05-21):
945主板,诊断卡上的复位灯常亮,要检查哪块?

网友:
IO,南桥,好像没装CPU都会.

网友:
楼主问写清楚些吗,复位不正常有很多故障点,北桥/网卡/IO 。。。
最好报下电压,数据不够不好判断。

网友:
供电 时钟 复位 都查一下。

网友:
复位灯常亮,通常都是复位信号没有正常产生

对于这种故障,要先查电压,再查时钟,然后查信号来源。

80%的故障都是由电压而起,所以先确定全板的所有电压以及PG信号都是好的。

网友:
楼主讲清楚些,供电、时钟都正常吗,如果正常去查复位电路

网友:
再说直接点就是先查CPU,内存,南桥,北桥.....的工作电压是否正常,然后再查它们的时钟信号是否正常,最后再到复位

网友:
嗯,好的,谢谢大家,看来我只能潜水再学了,,非常感谢大家!!

网友:
主板工作条件-电压----时钟----复位 前面2个条件达到以后 才会复位
但是复位线路出问题 也会不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