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255待机0.022

楼主(2010-05-21):
待机0.022A按开机键到0.043A又退回到0.022A 这个是什么毛病啊??

网友:
是不是CPU没有供电,印象中好像是MAX1907A吧,加焊下试试

网友:
电源管理问题

网友:
没过cpu 看看cpu电压有没有

网友:
你看看在加电的瞬间有那组电压没出来啊?先看其它的cpu供电最后看

网友:
换了个北桥过到1.078 这个算过了吗。。。外接显示器没显示。。。。。。这个什么毛病。。都有两块这样了

网友:
电流上安了 虽然高手amd的u u应该是过了 现在又到了显卡了吗 好事多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