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硬盘奇怪故障

楼主(2010-05-21):
一块使用正常的1tb硬盘意外死机后就丢失分区了。在计算机管理里面只认出32m了。在bios里也只认出32m。有谁遇到过?
好像发错地方了。那位版主帮我移动下。。谢谢。

网友:
目前市场出现1t和0.5t的硬盘不成熟,没有过保修期赶紧返修,计算机管理里面只认出32m可能是线路板上的缓存颗粒容量。

网友:
谢谢楼上的。但有没有什么办法恢复。。里面好多资料呢。。

网友:
用DISKGEN寻找分区,很有用的。

网友:
先拆主板出来,直接进MHDD看能不能认出主板。

网友:
对于wd 的1t的这种情况好象还没见社呢们有效的方法来进行修复。st的到是多  楼主确定是盘问题吧?

网友:
估计是固件信息出了问题,你找一个相同的硬盘提取固件信息之后刷写一下固件信息

网友(2010-06-23):
对于维修尖端产品 总是要棘手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