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请问一下高手网线的接通数??

楼主(2010-05-21):
请问一下高手,用测线仪测网线的接通数是:1.2.3.6就可以上网吗??

网友:
那要看你做的是交叉线,还是直通线

网友:
正线(标准568B):两端线序一样,线序是:白橙,橙,白绿,蓝,白蓝,绿,白棕,棕。
反线(568A):一端为正线的线序,另一端为:白绿,绿,白橙,蓝,白蓝,橙,白棕,棕。
直通线1、2、3、6编号的芯线传递数据,1、2用于发送,3、6用于接收,按颜色来说:橙白、橙两条用于发送;绿白、绿两条用于接收。

网友:
也与网速、网线的长短有关。如果网速快的话,100M可能没问题,如果网速慢的话,网线超过100M可能就上不了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