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S-7154当AA

楼主(2010-05-21):
---------昨天接到客户一片MS-7154的板子。故障不为不开机。
---------取下主板,清理灰尘。上电测试,各电压正常,DDR:2.6V,1.29V,1.29V.SMDATA,SMCLK电压,3.3V,阻抗一个500,一个490.感觉阻值有点异常。先去刷个BIOS,(感谢剑哥,新思达维修提供BIOS),刷个之后,跑过C1,仍然当在AA处。静下心来,测量限流排阻到NB的阻值,也未发现异常,都为453。不知道哪位仁兄遇到过,还请赐教。

网友:
------------技术小组和各位同僚,帮忙给点意见。再不行,我就只好加焊试试了。

网友:
常规检查都查过了
查查北桥附近的REF电压点,如果北桥内部内存模块的REF电压不对,也不会过内存
其他会影响内存的因素:IO 、声网卡在实践中也遇到过、1394 COM等
BIOS资料是否正确?

另外,SMSATA SMCLK,如果排除测量误差的话,差10欧有点不正常
查查这个回路!

再不行就只有考虑桥的因素了

网友:
---------逸风,我换了IO,拆了LAN CHIP,也是一样。C1-AA。当在AA处。
---------查了一下SMBDATA.SMBCLK,接了SB,CLK CHIP ,MS-7。依次断开。
---------估计要换SB了。

网友:
-------修片板,30。换个SB,不值得。不搞了。
-------不是很想钻研了.郁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