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飞利浦17显示器问题??

楼主(2010-05-21):
飞利浦17CRT分辨率1027*768刷新率60-85 屏幕都抖动 按消磁键可以消磁 求助各位同行
显示器
求助

网友:
检查场扫描电路,重点电容。

网友:
这个故障范围大,输入电源有波动,电源不纯有污染。周围有其他设备形成干扰。显示器内部灰尘过多,整流后的滤波电容容量下降等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有点复杂,电源滤波不良,外界干扰或者接地处理不好都会造成这种情况!

网友:
谢谢各位我把板子上开焊的地方补焊了真正拷机

网友:
问题反复无常开机2个小时后出现屏幕抖动是那电子元器件热稳定不行呀

网友:
检查一下稳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