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1

楼主(2010-05-21):
我这边有一台IBM X31机器,我同事给他装了一下系统就没有声音了,但声卡在系统里能认到,客户就说以前有声音的,是我们的问题,系统装了好几遍,可以确定不是软件的问题,用耳机能听到声音,请问这会不会是声卡芯片坏了,还是功放芯片坏了,和声卡芯片有关系了吗
芯片

网友:
耳机有声音 不是功放 就是耳机接口问题

网友(2010-11-05):
功放。。喇叭。 耳机接口。。都有可能。。不过我见过喇叭坏的。

网友:
功放。 或耳机接口. 可能是这俩个东西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