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联想D185WA型号液晶显示器驱动程序

楼主(2010-05-21):
一联想液晶显示器,D185WA       MTM:6207-HB1型号显示器,电源5V,12V正常,驱动板3.3V也正常,14.318晶振已启振(有波形)屏供电5V,3.3V正常,就是按开机键没反映,(按键已测量正常)怀疑是驱动程序有问题,该驱动板芯片是TSUM5PFHL-LF    A5MEC59E,还有24C04,25LF02CA两个存储器,

网友:
可以是MCU程序坏了,也有可能是TSUM芯片坏了。还有供电是你在静态下测的,在开机的时候你测了没有?供电也会导致不能开机。

网友:
25LF02CA这个是MCU,我这里没有该机器软件,不过很想问,这显示器是什么问题。

网友:
查下TSUM芯片的各引脚定义,打一下它的各输入输出关系是不是正常的,以此来判断芯片的好坏。

网友:
说了啊,按开机键没反应,指示灯也不亮,内供电都正常

网友:
程序或是主芯片的问题

网友:
MCU集成在主控中,25FL02是存储器。

网友:
我还是觉得软件不会坏,除非主芯片问题。修了这么多年的显示器,真正重写软件没几台。

网友:
MCU集成在主控中,25FL02是存储器。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本贴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96935-1-1.html
25FL02是存储MCU程序的

网友:
是不是这个啊  我刚刚在新机器上拆下来的
我有这个板  但是没有编程器读出来啊

网友:
十分感谢十楼的精神,好感动

网友:
XP会坏,MCU程序就照样也会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