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500集成显卡的不加电

楼主(2010-05-21):
DELL500机器接过来以后一看是二手板,现象是不加电,开关板那有电压,电源管理起振,南桥起振,测BIOS不起振,BIOS的供电正常,我现在是不是要先刷个BIOS?

网友:
重点查 开机芯片 南桥 BIOS

网友:
应该是开机芯片,BOIS吧

网友:
看图纸    查电路

网友:
不开机太郁闷了,我的机器也不开机。跑电路真累啊

网友:
好,多谢各位,我先搞它一下。

网友:
开机芯片 虚了   重点查 或加焊

网友:
BIOS起振?这个BIOS有晶振的?有的BIOS不参与触发

网友:
这个我修过一次,我那是进电源的那电感虚焊了,你测下电压有没有

网友:
我看到好多人都叫刷BIOS,笔记本的BIOS有那么容易坏吗?我晕死.不要轻易地去动BIOS啊.动了还不了原,还修个屁啊

网友:
dell500不开机多坏i/o 和南桥啊

网友:
有待机 重点应该在开机电路

网友:
IO很容易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