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5920加电2S后自动掉电,开机加电几秒后掉电,再开机故障现象一样。(已经解决)

楼主(2010-05-21):
     在实际维修中经常遇到,有待机电流,能够开机,但开机几秒后即掉电,时间长短不一,有的能够出像,有的加电即掉电。对于这类故障如何排查。
    前不久遇到一台ACER 5920笔记本,开机2S左右掉电。拆机后检查,最后确定是1。8V不正常,原因是TPS51116虚焊,补焊后正常。可使用1个星期后,故障再次出现,这次拆机后发现是场管FDS6690击穿,PCB板上是两个管子并联,实际使用是一个。使用两个管子并联后,故障排除。

网友:
北桥虚焊可能导致这种问题,还要排除各供电MOS管是不是老化了,另外还有散热的问题。。。。

网友:
南桥虚了,加焊

网友:
一般会先排查风扇问题,再去考虑其他。如果是显卡通病的就直接做显卡了。

网友:
从裸板开始测起,一个个部件装,看装到哪个掉电就是内个部分。。。

网友:
温控坏经常掉电

网友:
撒网式的问题,不同型号掉电都有不用的故障点,能说得清楚才怪。。。。

网友:
额,这个得知道机器的型号吧,,

网友:
先用放大镜看看,是否有不良件,其次
1:通过待机电流大体判断,是否存在没出来的电压。测各供电取证(主要是测各芯片是否正常工作,电压是否输出,工作温度是否异常。)
2:如果电流达到标准值,看温控芯片和IO相关引脚。
3:加焊CPU电源管理芯片,北桥,南桥
4:如果没有头绪,只能从更换CPU电源管理芯片开始换件测试了.....

因为水平有限,目前思路就是这样

网友:
时钟电路问题也会这样

网友:
你这个真的不靠谱.......你都是这样修的啊,那你一天修几个板?

又看了看,你的意思是不是说,除了主板其它件引起的掉电......是有这种可以,咱在这讨论的是,主板导致的

网友:
其实也不是一定要解决某个问题,就是想针对类似的问题,有没有更好更快捷的检修思路。此类问题遇到很多,一台ACER 5920,有待机16MA,开机后,有时电流上跳到220MA即掉电(仍然有待机)。有时能够一下上跳到2.2A(不经过0。68,0,89),然后再跌回16MA。开始怀疑北桥问题,测了北桥上面有三个电容电容为零,可对比一下其他板子上的PM965北桥,只有一个电容为零。加电瞬间,也可以测到北桥有1。05V供电。如果测北桥前面的供电,其中一只管子电阻非常小,对比一下其他板子,这属于正常。

网友:
这台本子,开机瞬间CPU的供电也有,1。15V左右。

网友:
终于修好了,故障的原因是TPS51116虚焊,该芯片来用产生1。8V,1。8V电压经PU4产生1。25V,1。25V供给北桥供电。由于1。25V电压没有,加电几秒即掉电。在裸板下,开机测北桥,CPU,南桥的电压,发现没有1。25V和1。2V,最后跑线路,查资料,才找到TPS51116。

网友:
前几天还遇到一台华硕F3K的,AMD的,是+5V或+3。3V负载有短路,待机正常,只要一开机,2-3秒即掉电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