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4MD2 Ver2.0 主板,码跑不全的问题

楼主(2010-05-21):
C.P4MD2 Ver2.0 主板,开机跑D1 D3 EB 就不跑码了。。。什么坏了?BIOS我重写了一个,一样。。。怎么搞??

放弃不修了。。。。

网友:
诊断卡档内存!不说你也知道什么查吧!!!

网友:
同意楼上说嘛,EB一般是内存没过

网友:
不过内存
测内存供电正常否?
SMDATA 、SMCLK是否正常?
更换一下IO
打一下内存槽到北桥的排阻对地阻值

网友:
1.8v内存供电有1.93V  二个管理总线有2.8V 电压。总线边上的3.3V电压只有1.93V跟内存供电直通的。。。

这里有问题吗?拆了几个件,一样。。。直通。。。

网友:
1.9V差不多
有的板子是要高点

另外还有很多引起不过内存的故障可能
IO,北桥空焊等
一一检查呀!!!

网友:
内存到北桥的,数据。地址线,都正常。。
I/O 刚换了一片,一样,跑EB。。。。。。。。

网友:
还有绝招儿吗?

网友:
是七彩虹的板么? 如果是的话那一般都是BIOS坏了

网友:
w39L040AP70Z 这个BIOS用什么可以代??
想换个BIOS写了试下。。。。

网友:
放弃不修了。。。。

网友:
楼主的解决方法原来是这样 惊讶了

网友:
内存六条时钟也要测哦 不要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