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9宽屏显示器负像

楼主(2010-05-21):
昨天接手一台联想LXM-WL19AH显示器负像,就像照片底片一样的图像,怀疑虚焊,补焊了驱动板还是如此,灯管正常,背光板正常!请高手指点如何下一步维修,谢谢!!!

网友:
看看屏线接口或者屏线是否存在问题

网友:
这个故障有点麻烦,最好的办法用通用板套,排除是驱动板还是屏本身问题

网友:
屏的问题居大。

网友:
换屏线  用通用驱动板试试啊   先判断故障所在   不过 我个人感觉应该是屏上的问题

网友:
这种故障是屏上面偏光板的问题多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版主指点一下,如何检修,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