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2复位电压只有2.2V!

楼主(2010-05-21):
料板T42,本来不开机,没3V 5V,换了TB后就3V 5V 1.8V 1.2V那些全都出来了,开机诊断卡不跑码,复位灯闪都不闪一下,测电压只有2.2V!南桥我已经换过了!把R193拆了出来再测还是只有2.2V的电压,USB对地阻值9百多,北桥挂了,把北桥换了还是这样子,显卡是9600的,三个芯片都是点黄胶的东西,拆下来还是掉了几个点(土炮的缺陷!)我补了上去还用绿油做了绝缘!现在机器是电流在0.62A左右的电流不跑,没复位!不知道如何修了!

网友:
PCI设备一个一个拆.拆那正常就是哪个坏.

网友:
不知用绿油做绝缘是什么意思。如果有导电物质存在,涂绝缘材料有什么用呢?导体上涂多少绝缘材料还是导体啊。你这个如果桥做好了,就是供电时钟不全,你就慢慢查吧,也可能复位电路有问题。

网友:
CPU供电芯片···········

网友:
你先加焊一下cpu供电

网友:
掉焊盘,直接报废

网友:
CPU的控制芯片吧

网友:
先把焊盘补上 确定做好再考虑其它的

网友:
USB对地阻值9百多,北桥挂了,把北桥换了还是这样子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本贴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96944-1-1.htmlusb对地电阻 和北桥有因果关系吗 看不懂

网友:
太多说不明白了

网友:
你这样说,应该是南桥挂了吧。看你说的这几点都指向南桥了。

网友:
机器本来是北桥挂了,我换北桥搞掉点了,补点后就换南桥!我不明白为什么问我北桥和USB有什么关系!SB都知道USB和北桥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的!晕死!还有说一个一个PCI设备拆?图纸上那个R193是南桥的PCIRST信号经过它才往后面出信号的,我把它拆了南桥输出的RST电压还是2.2V,那关后面的东西什么事呢?还有那个绿油,全名叫做“光固化阻焊剂”是香港牌子“维修佬”的产品!你们没用过吗?

网友:
请问一下,复位电压2,2为什么你觉得它不对?关键要看信号呀,示波器

网友:
有波波我根本就不用发帖子了........................

网友:
复位2.2v是pci总线上的吧?对应图纸,差上拉电阻

网友: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网友:
那个R193是上拉电阻吧?

网友:
首先我跟楼主说明我说PCI一个一个拆,是由没有打开图纸,请你谅解,其次R193不是上拉电阻,然后你要看CPU供电芯片的VR_PWRGD有没有到南桥,-CLK_ENABLE开启时钟了没有。

网友:
楼主你仔细看你写得贴,自己描述的不够谨慎,人家可能误会你的意思。如果你那态度,如果你真的很厉害就不用来求大家的帮助了。

网友:
先查所有的供电 ,供电正常了查时钟,然后才是复位,如果是南桥导致没有复位的话拆了南桥复位会正常的,先确定好思路再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