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700蓝屏/不能关机

楼主(2010-05-21):
今接到一台HP V3700的机器装系统老蓝屏,我查了一下蓝屏代码,应该是电源模式不对,我用原装XP一步一步安装,(通常是因为主板BIOS不能全面支持ACPI规范造成的。
建议升技主板BIOS,如果嫌太麻烦或是不会、不能升级,那么你可以进行如下操作
在安装WINDOWS 2000、XP过程中,当出现“Press F6 if you need to install a third-party SCSI or RAID driver”这样的提示时,按下F7键,这样WINDOWS安装程序便会自动禁止安装ACPI HAL,改为安装Standard PC HAl。
Ps:顺便在这里给你解释一下什么是ACPI吧。
它是“Advanced Configuration and power Interface”的缩写,意思是“高级配置与电源接口”。这是英特尔、微软和东芝共同开发的一种电源管理标准。它能帮助操作系统控制划拨给每一个与电脑相连的设备的电量,有了ACPI,操作系统就可以把不用的外设关闭掉。 )
按照这种方法系统是装好了,可是关机时提示(您可以安全的关机了)我是按的F7键,现在没有BIOS升级,谁还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
关于蓝屏多数为硬件不兼容,出现的报错信息通常令人费解。前几天在测试一主板时,出现蓝屏,提示大概也是说高能电源管理有问题,其实是内存条不兼容造成的,单装一根,一点问题没有,装上两根,就立即蓝屏。

网友:
问题已解决,重刷1.3的BIOS就可以了

网友:
这样都是系统的问题了,换个系统盘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