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BMX61

楼主(2010-05-21):
昨天接到客户的X61客户说进过水,,拆开机器果然北桥附近,有好多,用洗板水刷了也不行,北桥也换了,机器的故障现在为能加电就是屏幕不亮,电流跑到0.7左右,就不跑了有是还跑到0,9左右,小弟实在是没有办法了,特此请教论坛里的各位老大。

网友:
急、急。急。急呀。各位老大帮帮忙

网友:
仔细观察进水部分有没有腐蚀。掉料?一开始就干北桥啊?

网友:
LZ你说进了好多水,那你有没有仔细看掉线了没有?拔了内存电流是多少呢?

网友:
这个电流CPU没启动,应该CPU供电没有。

网友:
重点查U的工作条件到BIOS这条线,数据线及地址线!

网友:
CARD BUS  芯片  还哥试试

网友:
cpu的电压已经出来了,可是机器就是高不亮,郁闷

网友:
北桥缺少供电,断线的可能 性大,对照点位查一下吧

网友:
实在不行
IBM的板子机器搞不定的可以联系下我
我是专修IB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