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

楼主(2010-05-21):
请问我有一个S260的机器,有3V 5V但是不开机。别人以前修过的。我想看
研究一下。可是请问大家一下看图纸应该怎么看才能看出来头绪。我只懂看一些供电教,开机芯片的供电啊什么的都有,但是不开机。有人可以指教一下吗。。小弟不胜感激啊。
不开机
芯片

网友:
从开机针电压开始查起吧.....顺着走,到IO,到南桥再返回来。看看是什么样的EC,搜一下型号,看看是否有相关文章。晶振是否起振

网友:
供电开始 电压是否全 时钟是否出来 复位 路还很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