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5修复一例

楼主(2010-05-21):
接到同行送来一块主板富士康的 ,说是不过内存,我换了根备用 内存不行,就打发他走了,测供电1.8伏正常。0.9伏正常,刷BIOS,无果。压桥还不行,没有头绪了无意中拿了另一根内存居然点亮了,再换其他两根还是不过,可这两根在别的机子上能点亮,为什么主板会挑内存呢?请高手指点。

网友:
有的时候主板和内存会出现不兼容现像的,这种直接不显的倒好,有些机器插上能行,用着蓝屏死机的。

网友:
杂牌板问题是很多,都是抄板的

网友:
清洗内存槽,压北桥,写BIOS。

网友:
晕 竟然给你修好了

网友:
这种板子很多都是一二代都能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