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C-C51G-M2关于ISL6566无U供电的分析(板已修好)

楼主(2010-05-21):
主板:ECS代工C51G主板。
型号:C51G-M2
关于此板无CPU核心供电的分析:
此板采用常见的ISL-6566电源IC图如下:

先看的工作的必备条件:VCC 5V   VID组合信号  ENLL 3。3V  VID12。5  VREM
下面我就以我的看法来说一下这个芯片的工作方式(本人是个菜鸟,说的不对的地方还请多指正!)我认为在他得到了它工作相关的条件后(上面的几个)是不会马上就发出几路供电的控制信号和输出VCOER的。因为他在同时还要发出一个PG给南桥,南桥在得到PG后,才会发出CPU复位信号来复位CPU,所以有可能南桥有问题的话也会在同时可能主板的U也没有供电。今天我修到的这张ESC主板就是这种情况,但是我上假负载却有U供电,复位也正常的很????一但上了真U就没有U供电了,复位也长亮。。。板别的工作条件都满足了,我也像平常的维修员一样先认为ISL6566坏了,可是当我再换上一个好的时候,涛声依旧! 但是我用波波却快速的知道了U供电是有一下马上没了,PG信号也是一下就被拉低了?还有个问题就是COMS电池,我明明取下量的有电是2。9V左右,可是一上到主板上变成0。7V左右了,而且在不接ATX电源时32。768无波形,量两脚也没电压。所以以我分析可能是南桥坏了?不知各位高手是怎么看的?帮我分析下,谢谢!!!
板已经修好(按通病修好)。版主看到删除了吧,还是没想通,。为什么北桥空焊U会没电压?

COMS电池那里,电池经过一个103的电阻再到一个双二极管进了南桥,双二极管进南桥那边对地只有3左右,可能南桥有点问题?还有放电特别快,刚才还3V的电池现在发帖的时候只有2。3V了,我不怎么打算帮他修这个问题,

网友:
问一下楼主,如果没有EN,那电源管理芯片会有VREM吗?

网友:
明显桥有问题 VBAT 被拉低了。

网友:
VCORE绝对在CPU_RST之前!

“题就是COMS电池,我明明取下量的有电是2。9V左右,可是一上到主板上变成0。7V左右了,而且在不接ATX电源时32。768无波形,量两脚也没电压 ”

测量一下电池正极到CMOS跳线处的通路元件是否损坏,一般是双二极管;
跳线帽是否接触良好;
电池正极、CMOS跳线帽处对地接的电容取掉;
南桥内部CRT电路短路

还有一点
既然是求助,低调点好
以后这样的话就不要讲了
“(高手和服务小组进,要不进了可能也看不懂!) ”

网友:
非常感谢技术服务小组,板已经修好,可是还没想明白,为什么北桥空U会没电压?能不能帮分析一下,谢谢。 5# 逸风

网友:
自己来顶一下,希望大家能帮我分析一下,非常的感谢大家。

网友:
老兄。低调点好.

网友:
我也修过几例这样的板子
上假负载VCORE正常,上真U VCORE偏低

应该是桥有几个控制U休眠或者停止时钟等引脚,此类引脚如果出现故障,CPU进入低睡眠状态吗,引起VCORE被动降低
个人理解
仅供参考

网友:
北桥复位后,CPU才会复位,北桥 没复位,U怎么会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