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61G上U通电断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0-05-21):
型号

    754架构

    此板是返修板,前次毛病是有时候能过内存,不过的话档03,换了W93310G-R2就好了。昨天拿过来说是不通电。检测后发现是上U或负载会断电,不上的话不会,量U供电那边无短路现象,怀疑是供电IC6566坏了,换了上去还是无果。以前在工厂也是修这厂家的主板,毛病有点相似,是U座上方那黑色小电感供电不足引起的(理论知识不是很好,所以不知道是什么信号,只知道那电压不够会引起上真U没电压)
    上电量那电压只有1.5V,没有到2.5V,手上也有此好板,测量那板电压有2.5V,心想应该是这引起通电断电。此电压直通内存槽下方一个插针的S8050三级管,测量此三级管电压如图

    好板上S8050的中脚电压是3.3V,坏板上却有5V电压,查线路经一221电阻后到了324里去了,换了此IC无果。手上没那S8050,只好与好板上的对换了,换后测的此管电压如图

    那黑色电感的电压变为2.5V了,正常了,上负载通电,不断电了。上U通电跑C1

   上内存接显示器出现昂达商标

   呵呵!此板修复!

网友A:
主板修的很精彩,只是不知道电感处2.5V是起什么作用。有图低的朋友是否能在楼下解释一下......期待中

网友:
可以,找准了故障点。

网友B:
我只知道是给U供电的,至于是什么信号名就不清楚了

网友C:
请问LZ:W93310G-R2是什么元件?

网友D:
这个2.5V是由VCC3.3或者5V转换过来的,它通CPU和+1.2V_HT的电压参考,经过2个电阻分压后,得到1.2V参考电压,然后由运放和功率MOS管组成HT1.2V供电。

网友:
回复 网友C:
  此IC是控制内存上拉电压,当跑到03时,内存上拉电压就变为1V,换了此IC就好了

网友:
这贴子做的太精彩了!呵呵!看的真是过瘾!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谢谢楼主又给我们一个经念。

网友:
楼主  是不是有 N多的 图纸啊 ,   - -!    至今还没见过跑线这么精细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说实在不怎么会看图纸,只是那是在工厂里上班遇到问题才跑出来的线路。不是看图纸的

网友:
这个讲得比较好图看起来一目了然

网友:
楼主每次发帖都是经典啊啊

网友:
LZ的每一次发帖都很精彩  学习了

网友:
蔡总你修的这块板好经典,学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F:
   也没什么啊!都是在工厂里呆的时候留下的经验。

网友(2015-08-21):
引用 网友A:
主板修的很精彩,只是不知道电感处2.5V是起什么作用。有图低的朋友是否能在楼下解释一下......期待中

起到CPU调频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2.5V是由VCC3.3或者5V转换过来的,它通CPU和+1.2V_HT的电压参考,经过2个电阻分压后,得到1.2V参考电压 ...

AMD主板是VDDA 2.5V供电正常后才会出后面的CPU 和HT1.2V供电,这里故障应该是S8050本身CE级之间导通阻值或压降变大引起。

网友:
厉害。这么简单就搞定了

网友:
N61 怎么是754的? 不是AM2的啊,好奇怪啊

网友:
看着都觉得精彩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LZ:W93310G-R2是什么元件?

内存供电管理IC。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只知道是给U供电的,至于是什么信号名就不清楚了

就是VDDA2.5V供电,这里LM324应该是控制S8050 NPN类型三极管导通输出2.5V VDDA供电提供给CPU工作使用的,其221电阻应该起反馈作用同时连接LM324正反向输入脚。

网友:
这里221电阻应该是起到分压反馈作用,如果LM324损坏的话,只会导致S8050本身B级控制电压异常。

网友:
VDD2.5V 是CPU的一组供电,过高,烧CPU的。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啊,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