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W7S”“开机六分屏.外接花屏”

楼主(2010-05-21):
大家好,本人手中有一台华硕W7S的笔记本,现象为开机后出现六个屏幕,查了该机为显卡容易出问题,加焊未果,直接取掉更换,换了两个拆机的G86,一块全花,最后换的一块也是6分屏,手上料不足,没法再换,于是加焊显存,也不行,此板有四块显存,全部更换后也是一样。此板有板载内存8颗,内存扫描都正常(排除)现在本人依然怀疑显卡,所以想征求大家的宝贵意见,谢谢大家

网友:
问题还是在显卡上,8400 8600的还是再换个试试吧

网友:
这个肯定是显卡,先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的问题吧,不过楼主可以换个内存试下

网友:
6个屏 是不是和屏的通讯不正常导致的 如码片

网友:
分屏在dell机上换屏时到是经常见到。你这机器是换屏后出现在问题吗?

网友:
看看有没掉点

网友:
继续显卡···显存一般坏的少······

网友:
外接呢,看看到底是不是显卡问题,遇到过屏线有问题导致花屏的,建议外接看看在换屏看看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过。是PCB板变形了导致显卡芯片没焊好

网友:
明显还是GPU的问题 1 芯片不良 2 焊接不良

网友:
是不是屏坏了啊,前几天一客户的液晶,也是显示6个屏,最后检测是屏坏了

网友:
肯定换显卡三,如果是屏坏,外接咋个会花屏嘛,大家说是不是

网友:
一开始是显卡的问题  有可能你在焊显卡的时候把显存给焊连了 所以以后换的两个显卡也花屏 先看看显存吧

网友:
一般是显卡虚汗,还有就是屏的问题,屏上的码片坏了,建议楼主换一个屏试试 .

网友:
觉得还是显卡问题

网友:
屏不兼容也会这样

网友:
我一看到这情况就开始加焊显卡 然后不好就换 屡试不爽啊

网友:
我觉得还是显卡问题 没有做好 建议买个新的8400芯片

网友:
你换个新显卡吧

网友:
也曾修过一台,做显卡后,分屏故障解决。

网友:
铁定显卡问题,师傅让我亲自试了的

网友:
楼主,再接再厉接着搞显卡吧,问题应该还在显卡上

网友:
肯定是显卡没做好,楼主做两次都没做好要小心了,板子做多了就不行了

网友:
为什么不外接显示器先看看呢

网友:
外接花屏跟码片有什么关系,这就是显卡,现存是不爱坏的奥

网友:
我也碰到一台这样的机器 我也是都能了还是不一样 无意发现这个芯片MAX 8505 虚汗 加焊 开机好了 我也搞不懂

网友:
6分屏,显卡的典型问题,
不用问了,直接换显卡

网友:
本人觉得还是显卡问题

网友:
显卡问题,建议换或植

网友:
换显卡没用的 我以为是PCB不娘的原因

网友:
加焊不行,就换

网友:
继续显卡···这看起来就是显卡的故障,屏问题出现这样的现象,还没见过。

网友:
经验告诉我 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