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怪怪

楼主(2010-05-21):
昨一台19寸BENQ显示器不同电,拆开用通用驱动板高压条试机《电源接12V的》问题来了,开始灯管按键灯都正常,接上屏线后开关没反映了开始还怀疑是驱动板的问题,所以就换了快,没想到还是一样,拔掉屏线灯管正常点亮,插上屏线连驱动板的5V屏供电都没有了,拔掉屏线就5V屏供电,请问大师傅们是什么问题,是不是屏线有问题啊 。。。。

网友:
根据你所说的应该是屏电路有短路的地方吧

网友:
不确定的就在换换屏线试试啊

网友:
很可能是屏上5V短路,要不就是屏线接口.

网友:
我也怀疑是屏线,因为我今天接到台ASUS显示器也是不通电,和我上面说的一样接也是那样《屏是一样的》我用他原来的驱动板就可以《上面说的BENQ19寸我也想用原装驱动板试,可是烧了试不了》选屏线除了供电还要注意什么吗?请指教

网友:
会不会是屏电路对地短路把电压拉低呢,看看

网友:
屏电路  上面的一些小的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