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娄烧TB!

楼主(2010-05-21):
朋友的机器,上星期说突然开不了机,没待机电压!我给他换了个TB就正常了,用了都没到一个星期,现在又没待机了!换了TB又开起来了!唉!该如何修?
开不了机

网友:
TB是开机电路,从适配器出来的电压不正常导致TB烧掉

网友:
看下ibm芯片吧

网友:
但是我之前测过适配器的电压是16V的正常啊!

网友:
把TB``和PMH4一起换了吧···

网友:
换了用手感觉下TB的温度有明显的发热说明负载也可能有问题导致···

网友:
负载过大啊

网友:
如果负载过大的话为什么能用几天啊?

网友:
2个一起换试一下

网友:
vcc3sw这一路有问题吧,打一下阻值吧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