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661GX-M7 不开机。

楼主(2010-05-21):
精英661GX-M7  不开机  强通电开机正常 CPU 不过 桥也不发热

网友:
测试卡有复位吗?CPU各点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
还有就是精英的板子很容易CPU虚焊。

网友:
你说的不开机就是不通电吧?
怎么一不通电就去强制上电!很危险的操作

先查查3VSB正常否,32.768是否开始工作
把IO的型号写上来,以判断IO是否参与开机

网友:
说的不详细哦,哥们

网友:
谢谢大家 修好了 南桥加热下就好了

网友:
此板遇到过几张,CPU座子坏的或虚焊的居多,重点检查对象,北桥也有坏的,最好用带灯测试座来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