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CD 型号是: LXH-GJ17L3 一插电屏幕就亮了。求助

楼主(2010-05-21):
联想LCD 型号是: LXH-GJ17L3
开始的故障是:按开机键屏幕亮10多秒便黑屏,怀疑保护了,过后拆壳子检查高压板子其中的一组C5706坏了,发现很多触点虚焊,于是更换C5706和补焊了虚焊的地方,现在开机不保护了,但是出现了新问题,就是一插12V电源屏幕就亮了,此时按开机键,然后接上VGA信号线可以正常显示,再按开关键可以关掉信号但是屏幕的灯光还是亮着的。于是我拔掉驱动板子和高压板子的连接线再插上12V,故障还是屏幕是亮着的,应该怎么查呢?高压板子上有个BA9741F的集成块,会是这个东西坏不?

网友:
你可能焊接有短路了,不行把板子拍个图片看看

网友:
c5706的前级供电管短路了。关机状态查c5705有供电的那组,找到它的供电管换掉。

网友:
图片!------------大家帮忙看看

网友:
最简单省时办法,换个通用高压板上去,他原来的高压板出现过问题之后,很容易出现用不了一个月又出现别的问题。

网友:
C5707软击穿

网友:
外置12v供电的显示器,你换的三极管是什么型号

网友:
原来的是C5706 我现在换上去的是C5707

网友:
在查高压芯片那两个贴片集成的MOG管

网友:
这种情况是高压部分不受控制了,,

网友:
多谢楼上热心的兄弟帮忙!我还是邮购块高压条试试换下。再次感谢你们!

网友:
12# 联成 [
可以的,换好之后,你要加焊变压器,电容等虚焊的地方。有条件更换变压器那是最好了

网友:
觉得应该是给高压pwm ic供电的那两个三极管有问题!明显不是5706或5707引起的,断开驱动板,直接插12v背光也亮,说明其中一个三极管已经不受控了

网友:
4411  8脚的那芯片坏了

网友(点评):
感谢,我的问题和楼主的一模一样,最后换4411 后 搞定

网友:
给高压ic供电的控制三极管有问题!明显不是5706或5707引起的

网友:
5706坏了,要换5707的话,我是把另一组也换成5707.再查一下场管.最好把坏的那组的贴片场管换了.修过贴片场管性能变坏的,软击穿的

网友(2010-06-20):
八脚 4411  更换后 100%  搞定!

网友:
这种我还没换过板,都可以修的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把你的维修经验发上来给大家一个细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