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精英945PI-A坏了

楼主(2010-05-21):
插诊断卡测试,,复位灯常亮,跑码灯不显示。

网友:
各供电是否正常,请把供电发上来,我们帮你分析

网友:
只拿诊断卡测试,12V 5V灯都亮

网友:
那只能说明开机电路没有问题,主板没有明显短路。你得具体查一下CPU,内存等供电,维修过程是先供电,后时钟,再复位,你现在什么还没有测,我们没法给你合适的见意

网友:
回复 网友A:
要测哪些供电,开机针电压4.92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我不是很会,内存供电是测MOS管电压吗

网友:
不要发短消息,我是无法给你回复的,没这个权限。我给你一个键接,是张先生的贴子,上面有主板的主要测试点。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0488-1-1.html

如果基础不好,可以先在新手区多看一些时间,等知道如何操作的时候再考虑独立修板,为了你的财产安全。
我在新手区看了半年才发贴求助的。

网友:
把CPU 内存从安一下。说多了你也不明白。

网友:
呵呵,那你就换个4500,保证能好的

网友:
用C 2.8D 就好了,用2180不行,看网上的资料应该支持2180.原来也一直用2180的 9# chinachenhu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