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P540,开机几秒钟掉电

楼主(2010-05-21):
hp540,集显的,965gm,
开机,上CPU,电流0.37,CPU供电为1.00V,几秒钟后,充电灯一闪就掉电,如果不上CPU,cpu供电为1.5V,也为几秒钟后,灯一闪,掉电。测各供电对地阻值,北桥供电电感为12欧,应该也是正常的(没图纸),上电测,此电感为1.05V,不知正不正常,其它电压都正常。
有兄弟遇到过吗?是核心3208还是北桥的问题呢?

网友:
查下充电电路  IC  或者场管 电气不良

网友:
1.05只是其中的一个供电,你说的这个电流应该还有别的电压没出来,还是先找图低再修吧,没图低修本难度太大。

网友:
有什么地方可能保护了吧

网友:
看下1.03V的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北桥阻值低,你看看还有其他短路的地方吗

网友:
试过重值北桥解决了这个问题 可以借鉴下

网友:
看电流来说,好像是电压还没上齐吧,

网友:
楼主还是把该查的电压全部查下.提供的信息太少.

网友:
问题还没解决,全板的电压都正常,1.05,1.25,1.5,1.8,3.3,5伏电压全部都有,不上CPU时电流为0.26,上CPU后电流为0.37,上不上内存都一样,也是几秒就掉电。北桥和CPU都有点温度,按电流来说,应该还没到CPU,版主们给个思路好吗?

网友:
不够下载分,下不了图纸,自己顶一下,赚点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