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21):
客户拿来机器的时候高压条烧糊了。结果发现是LED的屏没这个条。发个全新的装上。发现还是暗屏。
有可能屏坏了吗。。我没屏试。。还有别的可能吗。。
暗屏

网友:
到维修站去检测,测完不修又不收钱......先确定哪坏了

网友:
方法倒是个方法。。没时间去。。

网友:
那你就测是否有3.3V高压开启信号

网友:
LED跟LCD的高压是否一样,实在不行改高压

网友:
3.3开启信号也有。。。主供电18V。多有。

网友:
那不是你的高压板DOA了,就是你的屏坏了

网友:
[b
]
传华宏世
据我所知。改高压要换LCD屏。还不还改。。不是越搞越麻烦

网友:
哎。。白白发了个高压条。。淘宝买个要150呢。我擦。真贵。。

网友:
你看看屏上有供电吗

网友:
LCD LED的高压条是不一样的,不能像LCD那样改的 不过信号连接是一样的

网友:
你看看屏上有供电吗,屏的保险坏了没?

网友:
最好是找个屏来试一下,因为LED的屏是没灯管的,如果是LCD的屏嘛还可以换灯管来试一下

网友:
你那是不是主板也烧坏了,

网友:
可以试着测下主板上的电压啊

网友:
按你的描述应该是屏坏了

网友:
楼上的,按你的理解什么叫屏坏了?按我的理解,高压板到灯这部分坏的,不叫做屏坏,屏体包括屏体上的电路坏,才算做屏坏,LED和LCD虽然有些不同,但原理应该差不到哪里去吧?

网友:
现在楼主的故障现象只不过是屏暗,但是显示还是正常的,你说,能算做屏坏了吗?充其量背光部分有问题罢了。

网友:
LED的屏有高压吗

网友:
找了快好屏试了下,故障依旧。。
没头绪了。对LED的工作条件有点模糊不知道怎么弄了。高压条是新的。难道板子挂了。可是没发现有什么不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