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FAT32转换成NTFS数据丢失

楼主(2010-05-21):
勿把FAT32转换成NTFS数据丢失,用什么办法找回来,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用PC3000好点 。

网友:
找专业的数据恢复吧。关机不要操作了,数据基本还在。这应该是小菜。

网友:
你这个应该算格式化用易我就可以恢复

网友:
吓我一身冷汗,我把fat32在windows下转换都没问题,

网友:
用finaldata就可以搞定了

网友:
用工具再把它转回FAT32,数据应该完全是好的。

网友:
很多工具都应该能找到的,,  你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