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NFORCE4M-A无桥供电电压

楼主(2010-05-21):
精英NFORCE4M-A无桥供电电压。单桥板!无复信号! 无时钟信号!想先把桥供电修起来先!但供电MOS管连接到一个14脚IC上边的字看不清不知是什么型号。洗过用放大镜怎么也看不到!此IC连接到MOS管的G极无电压控制输出! 请大家帮看下那个IC是什么型号。要什么样的工作条件!有FPD帮传一个上来谢谢了!现在不敢肯定是不是这个IC损坏 手摸没有明显发热大的现像!那位有图纸的也可以上传一个谢谢了

网友:
LZ还是先量一下桥的阻值吧,以前加焊这种板桥的时候大部分都失败了,这桥顶不住高温,希望LZ慎重,

网友:
桥的AD线打过了阻值都一样没发现有什么!上假负载测试也没有发热现像!因为桥供电都没有。所以不发热吧!

网友:
我有一片这种ECS的板子
但是是939的
这个IC用的是RT9218
LZ对照一下该IC的实际接法,是否和RT9218一样

网友:
就是 RT9218,这个芯片还控制另一个场管线性输出,反馈出问题的话芯片也会保护,这种情况因该看一下加点瞬间是否有输出

网友:
谢谢1-2楼的兄弟!刚刚查过RT9218的FPD应该就是这个IC了。但手头上没有这个IC更换。不知有没有可代换的别的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