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R5450 HM512GD2战神版,开机特慢!

楼主(2010-05-21):
之前用一个7300GT的时候,按下开机键后一般是2-3秒就有显示了(主板LOGO),现在换上这个新的R5450后,按下开机键要等半分钟左右才出现开机画面(LOGO),客人问这是什么回事,我就随便搪塞了,因为这样返修很麻烦,不知道大家有没遇到过?
补充:用主板集成显卡的时候开机正常(很快)
显卡

网友:
加焊核心试下

网友:
先看一下电源,供电不足。

网友:
BIOS信息读取慢,

网友:
你换张显卡测试下,看看是不是主板PCI-E接口有问题

网友:
主板供电问题?

网友:
我觉得,如果换一张显卡试就好的话(非集成),卡本身问题,更多的在于BIOS芯片或bios信息问题,都换掉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