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UP CORE 电压的问题

楼主(2010-05-21):
CUP CORE 电压的问题 有块主板CUP电压不上CUP有个0.8左右的电压是慢慢上来的电压,上CUP就没有CUP电压,CUP电压管理芯片都换过,这种板子的现象原来是修过的,太久忘了,请有修过这种现象的高手说明是什么问题,查哪些地方
芯片

网友:
请把主板型号、芯片组、CPU电源管理芯片的型号写上来

网友:
CPU供电电压输出端,很有可能是输出端的元器件短路,常见的是电容·还有救是CPU供电芯片的线性有没··一般都是COU供电芯片虚焊的····出现坏的相对比较少·

网友:
主板型号是915GV-M7 电源芯片是ISL6561 和6614ACB 915芯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