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945GCT-M 无VCORE的问题 电源IC ISL6312

楼主(2010-05-21):
精英945GCT-M     谁有图纸麻烦上传一下  歇息了!
无VCORE电压   电源IC 为ISL6312的
内存1.8V  正常    桥1.5V正常   总线 1.2V 正常
装上CPU打的值
VID1  2  3  4   5  6   7
     1  1  0  0   1  1   0

在VRM 11上看到  电压为0.89375     感觉不正常    VID组合是经过两个681的排阻进入775 CPU座      CPU座的VID组合针脚已打值无空焊现象      VID没有和IO相连。
6 7 8 脚  无电压
9脚 SS脚  1.2V左右  正常    已更换过电阻
10脚VCC   5V
11脚REF   无电压     感觉不正常    电容已更换过   ISL6212已更换两个
13脚COMP    1.3V左右
14脚FB     无电压    相连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4脚  都无电压
23脚EN_PH4   电压12V 正常
29脚PVCC1_2   12V 正常
36脚EN             1.2V左右正常
42脚PVCC3        12V

不知道如何去查了请高手们帮帮忙!帮忙解决一下  11脚REF不应该无电压的!
能看懂方框图的帮忙看看!到底是那个信号影响到了

网友:
ISL6312的典型电路图

还有一片戴尔的775板和该板基本一致 也是无VCORE电压   无REF电压     不过是下管的G极有12V的电压!
希望高手能解答 或者能传份电路图!
精英 945GCT-M

网友:
各相MOS管的G极电阻是否正常
如果正常
是否有电压、波形

网友:
各电阻正常    三相MOS已经打过值了!没有问题
没有电压!也没有波形!
继续期待中,ISL6312的问题!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一个类似这个问题的板子,看来要认真研究一下电源管理芯片工作时序问题了,我在看ISL6312的PDF,明天回复吧。我期等有老师级的能给一个准确的答案

网友:
楼主的VID组合重新测一下,按照PDF上的组合方式:VID4 3 2 1 0 5 6

这个REF受VCC,EN,SS,VSEN,VDIFF,VID,影响,从图里的连接方式来看的。现在VCC到SS都正常了,是否就应该输出REF,VSEN又是Vcore的反馈。通过上面的分析来看,此芯片应该是VCC,EN,SS,VID,正常的情况下应该正常输出REF,现在REF低了,是否是因为Vcore对地有短路的地方,Vcore很有可能到北桥,是否是因为北桥的原因把REF强制拉低了呢?因为REF不正常,芯片无法输出控制信号,使MOS管无法导通,无波形无控制电压。

乱套了,这样对不对,请拍死我吧,我也搞不明白了.......

网友:
这个VID组合 我看过了好像是 1.3V左右吧!
明天在看看这片板吧!谢谢了!十分感谢!

网友:
楼主。上个CPU就有供电了

网友:
楼主的VID组合重新测一下,按照PDF上的组合方式:VID4 3 2 1 0 5 6

这个REF受VCC,EN,SS,VSEN,VDIFF,VID,影响,从图里的连接方式来看的。现在VCC到SS都正常了,是否就应该输出REF,VSEN又是Vcore的反馈。通过上面的 ...
引用 网友A:

PCIE的板。VCORE就再也不给北桥供电了!
CPU和北桥通信采用VTT_FSB!

网友:
饼哥 我已经上过CPU了!还是不行的,换了两个CPU都不行!

网友:
学习中,,,是不是CPU电源管理IC坏掉了

网友:
给你一个GA945 ISL9312的示意图,看是否有帮助,你换的两个9312都是新的吗?这个要是能解决,一定记得给个信。

如果需要这个图纸,就说一下,我给你发上来.....好像站内就有,你也可以先搜一下

网友:
换的两个电源IC全是新的! 你有这片板的图纸吗?   精英 945GCT-M 我在论坛搜索不到!如果你有的话!请传一下谢谢了!

网友:
这个也不是精英的,是技嘉的,如果发重复了,麻烦版主给删除一下。

网友:
跟我修的一片板子差不多,电源IC工作条件都满足了就是不工作,最后我按通病焊了一下北桥板却好了,问题是我到现在还没想通为什么?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96955-1-1.html

网友:
检查MOS管供电是不是都有? 有时候缺少一路供电就没有供电

网友:
ISL6312的问题不是那么简单的!  这个电源管理芯片!没修好过几片!工作条件都正常了!就是不输出PWM波形!不修了!

网友:
我给我们的技术支持发邮件了,如果哪天我收到他关于ISL6312工作时序的回复,我会发贴说明的。我也真的好想搞明白

网友:
我也是这样的啊

网友:
关注此帖,我手术上也有块技嘉945的板isl6312 死都不出cpu电压

网友:
仔细看了看看PDF
关于REF的说明比较少,也没有将REF的电压值参考范围
但是这个公式比较关键

从方框图上来看,REF应该和什么SS EN都无关,应该只与VID DAC有关
也就是说,只有IC接受到有效的VID信号,依据VRSEL的选择,然后芯片内部的VID DAC就会产生一个REF电压
此电压去驱动内部的E/A放大器,从而直接控制PWM输出
而且REF也应该也输入到内部的欠压、过呀检测环节,作为参考输入

从内部方框图上来看
引起REF不产生的原因应该有以下几点:
REF外接元件坏
VID DAC电路工作不正常
内部过压欠压模块工作不正常

查查一些关键引脚的外部元件吧
如VSEN、VDIFF、OVPSEL、VRSEL、FB、COMP、OFS

只能理解到这程度了
不要去追求原板图纸了,有个差不多的看就可以了,关键引脚接法基本都一样
有了原图,对你也没有多大帮助

网友:
我的这块技嘉板,有几条vid通io

网友:
肯定专家 老师级人物 能发一个帖子解释一下  ISL6312的  到底是那个工作条件不满足 导致无VCORE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回不了短消息,在这给你回复吧,我邮件发出去了,还没收到他们给我的回复。唉。。。。。一起再等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