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TO A1200R 屏幕页面乱跳

楼主(2010-05-21):
网上搜索到很多方法,都不适用。
1.“一招修复A1200触屏失灵
外修机,先开机观察,还好不是4个采单失灵,主板没大动只是洗过澡,故障现象是在开机瞬间触屏还可以用,一会就不行,但是触屏有反因,说明机器硬件工作正常,只是触屏4根线工作不正常.查他外接的一个保护元件,怀疑是他拉底电压造成触屏失灵,去了OK
主板显示借口旁边一个5脚管子就一个”

这个方法无效,焊回保护元件。

2.网上说用酒精擦触摸屏 会导致触摸屏损坏,于是淘宝了一块触摸屏,换上,问题依旧。

3.五维导航按键的下拉电阻也换了一个,因为测试阻值变了,但是还是没有用。file:///C:/Documents

4。最后换了五维导航按键好了,里面的触点严重氧化,黏连了。导致向下一直导通。